[电源] 拆修天正轨道插座指示灯不亮

楼主(2024-11-20):
天正轨道插座的指示灯不亮了,今天有时间拆开修修。

揭开后面的胶圈,就能取下螺丝了。

led灯在边上一圈。

看样子是电阻发热太大,导致把主板的电路烧糊了。

找到了电阻,原来是100K的,那就好解决了。

在旁边刮线路,然后用100k色环电阻代替。

最后装机复位。安装在轨道上,红色的led又亮了起来。

网友:
第一次看到,这个就是轨道插座,挺方便的

网友:
换更大一点的电阻是不是发热会小点

网友:
换个200K的降一下功率,电流小了发热也就小了

网友:
感觉这种滑动接触,时间长了接触电阻会增大,不能使用大功率电器。

网友:
这种总觉得不可靠。

网友:
轨道灯轨道是不是和这个通用

网友:
滑动其实没多大意义。次数少不实用,次数多故障多

网友:
轨道插座还好,固定在一个位置,不要经常来回移动,可以长时间使用。

网友:
觉得不可靠

网友:
插座灯光看着挺好看

网友:
看上去,顺眼。

网友:
触点容易氧化吧,大电流会不会发热? 总感觉有隐患

网友:
原来是整流后串电阻限流啊?要计算一下电阻承受的功率,不然下次还会烧

网友:
意义不大故障率要高,厨房环境太差

网友:
换0.5W的色环电阻用到报废,LED灯坏了电阻都不会坏的

网友:
这种轨道插座用在什么地方?

网友:
这么骚气还能分颜色啊

网友:
蜗牛换个大电阻

100K太小了

网友:
14楼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