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改造16路继电器控制板

楼主(2024-11-20):
原来用的RS485控制的继电器模块 因为使用的过程中发现容易丢包,造成漏开漏关的现象,后来就换了网络型的控制板。所以就淘汰换了一批。
现在打算把他改造成控制短接开关以后就吸合继电器
上图

这次打算改三块试试

先看看原来的芯片能不能直接拿来改程序,搜索了好久发现,这个芯片用买编程器好几百块钱,所以放弃了这个方案。
后面想了想能不能找到一样引脚一样大小的芯片换上去,很快又搜索到了stc8g2k64s4 可以用。对比了两个芯片不同之处

发现可行,pcb改动不大,只要把pcb引脚三面的vcc gnd 去掉就可以了,保留一边就可以

淘宝下单几毛钱快递到家,然后用上热风枪吹下来又吹新的stc芯片上去。

电源就飞两根线就可以了,然后在接上tx rx 线下载程序就可以了。
这次是第一次用stc, 学习了STc编程 如何下载 ,如何热风枪焊接芯片。
算是半个月的心得体会和工作记录 。
成本下来总共不到10块钱。整个过程基本上没有翻车。

网友:
继电器吸合的声音,劈里啪啦

网友A:
助焊剂用的是松香吧一坨一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助焊剂用的是松香吧一坨一坨的

之前维修的时候让人重新加焊了芯片

网友B:
不如直接是带WiFi的,比如8266,基本不用写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如直接是带WiFi的,比如8266,基本不用写程序

你说的这个块头太大了吧 我现在一个芯片就可以了 编程不难

网友C:
使用场景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使用场景呢

展览馆的展品 照明都可以用的,很稳定用了十几年

楼主:
引用 楼主:
你说的这个块头太大了吧 我现在一个芯片就可以了 编程不难

而且我要让他一个一个隔几秒的打开或关闭,这样避免瞬间电流变大,这样的方案可以并入我现在的网络型继电器实现扩展。唯一不好的是继电器吸合本身也在发热。

网友D:
还能找到芯片的资料,真不容易,现在芯片太多资料难寻,代换特难。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能找到芯片的资料,真不容易,现在芯片太多资料难寻,代换特难。

好在这个控制板电路简单,如果没有芯片资料只能一条条找了,找出他的正极负极,其他都是io脚,再去除电路上的其他不需要的元件 让他们不相互短路就可以。刚开始还想用stc89c516大芯片来改,发现个头太大 固定都不好固定,要飞的线太多,故障也会增加 ,后面想到换芯片可能就可以少很多问题,只是查线路麻烦一点,好在我这点三脚猫功夫还可以罩得住。

楼主:
这个替换的芯片非常省心,适合我这种要求不高的场景,芯片内部集合了时钟,这样我的改动不需要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