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EPW750-12A铂金电源 750W 数控套件改装方法0-15v,0-62a

楼主(2024-11-20):
华为EPW750-12A铂金电源 750W服务器电源数控套件改装方法,

电压可调范围0-15V,电流0-62A电压电流均可调

要实惠就只调压用1个电位器+拆换电阻就可以搞定,可以加装电压电流显示表,也可以不加装,数控套件改装套件自带表头库仑计功能,成本比较高不推荐

改装思路:

1、去除高低压保护

2、调压点位改装

3、调流点位改装

4、加装电压电流功率显示表或者库仑计显示屏

5、可以选择使用调压调流小板改装或者数控套件改装

6、根据需要安装合适的输出接口比如安德森接口铜鼻子等

7、带载老化测试通过则成功若失败请找原因

8、尽量不要超以免炸鸡,也有改装套件可以配合使用,素材来源广泛,如有冒犯联系删除

9、功能库仑计功能,电压、电流、功率、时间、容量显示,充电支持设置充满自停功能,可以设置停充输出时间和停充电流

网友A:
电源要是电压再高点就更好了

网友:
服务器电源品质都是呱呱叫

网友B:
电源+数控套件各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源+数控套件各多少钱

最好是自己改装,自己买电源,价格更实惠,改好的成品100多-200多不等,要成品可以私信我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好是自己改装,自己买电源,价格更实惠,改好的成品100多-200多不等,要成品可以私信我 ...

请问有控制板的电路图吗?控制板在哪里有买?

网友C(2024-12-20):
只调压的话是调压点位接个电位器到地吗?

网友(2025-05-23):
引用 网友C:
只调压的话是调压点位接个电位器到地吗?

改好了吗?我也只想改电压到14.2V

网友(2025-09-26):
这个能给磷酸铁锂充电吗?黄鱼上有卖,不过有点怕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要是电压再高点就更好了

那不如找24或48向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