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沁园净水器原装渗透膜拆解

楼主(2024-11-20):
用了快9年的渗透膜出水量明显偏小,拆开分解。欢迎懂行的朋友指点

网友:
这是没有用中空丝膜超滤吧,怎么会有那么多铁锈!

网友A:
我这还有一个用了10年零5个月的陶氏75g膜在服役。出水TDS小于2,一直未舍得换掉。新换国产膜还不如这个过滤度。除了废水比会升高,水质倒是不影响。

网友B:
是不是也叫OR 滤芯

网友C:
现在买的厂家说能用2到3年。也是快消品了。

网友:
3楼真是厉害

网友:
9年还不换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也叫OR 滤芯

反了,是RO

网友:
能把反渗透膜用成这样也是人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这还有一个用了10年零5个月的陶氏75g膜在服役。出水TDS小于2,一直未舍得换掉。新换国产膜还不如这个过滤 ...

我就是跟你的想法一样所以没换,你最好还是拆开看看。脏了就换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买的厂家说能用2到3年。也是快消品了。

最近都在宣传低废水比,长寿滤芯,因为水效有标准了。

网友:
怎么这么脏

网友:
滤芯还有长寿的,长见识了。

网友:
居然这么脏啊

楼主:
回复有疑问的朋友,我这款沁园185DT反渗透净水器有一共5级滤芯,渗透膜在第4级,除了渗透膜用了长达9年,其他4级滤芯都是定期按时更换。平常换滤芯的时候也用水质检测笔测,因为每次测出来的数值都在4以下,所以就觉得没有问题。实际上,使用时间过长的渗透膜会导致出水量减小制水时间延长。在此情况下,还是建议渗透膜厂家建议的更换周期,比如我这款厂家建议是2年更换,实际情况水质稳定、干净的话使用5年再换肯定是没有问题的。个人可以根据当地水质情况,适当上浮更换周期。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也叫OR 滤芯

是叫RO膜

网友:
我也拆开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还有一个用了10年零5个月的陶氏75g膜在服役。出水TDS小于2,一直未舍得换掉。新换国产膜还不如这个过滤 ...

用的时间确 实够 长了

网友:
这个就是RO膜,也叫反渗透膜。我全屋进水加了中空纤维过滤器,可以延长后部滤芯寿命,马桶水箱也感觉了,全屋用水都干净了。

网友:
现在自来水的水质太差了,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