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son] SSD硬盘不能初始化,是掉盘了吗?

楼主(2024-11-20):
有一台一体机,不能进系统,提示没有启动盘,用pe启动电脑,用diskgenius可以看到盘,但是不能格式化,不能分区,不能修复引导,打开电脑磁盘管理,也可以看到盘,但是提示初始化,按确定初始化好长时间后提示I/O错误,是不是盘掉了,要量产啊,盘的型号是:Phison m.2 2280 256GB,谢谢!

网友A:
先换一个试试,不排除是坏了...

二○二四年十一月二十日

网友:
不能格式化,肯定是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换一个试试,不排除是坏了...

没有换的啊,如果坏了,那就要买了

网友B:
平时多准备一个备份盘,就是安装好系统的,一旦原硬盘坏了,备份盘安上就可以用;这个盘可以小容量的就可以,价格又便宜。

网友C:
估计是坏块过多了,我有一个就是,格式不了,分区不了,但当移动盘是可以用使用的,只是有时会掉盘吧了。
当时还以为电脑主板坏了,电脑动不动就死机,蓝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平时多准备一个备份盘,就是安装好系统的,一旦原硬盘坏了,备份盘安上就可以用;这个盘可以小容量的就可以 ...

现在没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是坏块过多了,我有一个就是,格式不了,分区不了,但当移动盘是可以用使用的,只是有时会掉盘吧了。
...

现在是根本不能启动,说没有启动盘

网友:
无论是不是坏了,你肯定得买一个盘啊。
要么就是找朋友的电脑拆硬盘,试试看到底是哪个出问题了。

网友D:
找到工具重新量产吧

网友E:
应该是掉固件了,要看看是什么主控的,目前群联,公开的只有PS3111能重新开卡

网友F:
也可能是掉固件了,,死马当活马医呗。

网友:
BIOS能看到硬盘和容量大小,证明固件没掉,有条件可以用转接板读一下SMART信息确认一下,是否C4,05这样的有坏块,如果是长时间使用大概率因为有新增坏块进数据保护了,也就是只读了。这样做目的是保护数据。

网友:
先重新插拔一下(一定要关机、断电操作)

网友:
量产试试,,,量产不能完成,,,闪存就挂了

网友G:
换一个硬盘试试,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找到工具重新量产吧

只能重新开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应该是掉固件了,要看看是什么主控的,目前群联,公开的只有PS3111能重新开卡 ...

主控:ps3111-S11-13

楼主:
引用 网友G:
换一个硬盘试试,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没有备用的硬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也可能是掉固件了,,死马当活马医呗。

正准备重新开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