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SM3271BA 如图所示Zero Capacity Fail/NoBin 跪求各位老哥教我怎么恢复

楼主(2024-11-20):
老哥们如图 这个改怎么解决啊,纯小白

楼主:
 设备描述: [F:]USB 大容量存储设备(SMI USB MEMORY BAR)
 设备类型:  大容量存储设备

 协议版本: USB 2.00
 当前速度: 高速(HighSpeed)
 电力消耗: 500mA

USB设备ID: VID = 090C PID = 3271

设备供应商: Silicon Motion,Inc.
 设备名称: SM3271AA MEMORY BAR
设备修订版: 0100

产品制造商: SMI
 产品型号: USB MEMORY BAR
产品修订版: 1000

 主控厂商: SMI(慧荣)
 主控型号: SM3271BA - ISP NONE
闪存识别码:  AD3A1403 - Hynix(海力士) - 1CE/单通道 [MLC] -> 总容量 = 16GB

 在线资料:  http://dl.mydigit.net/special/up/smi.html

网友A:
用白片工具开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白片工具开试试?

谢谢老哥 不太懂白片黑片的区别 我搜搜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白片工具开试试?

没有找到SM3271BA的工具,网上都是AD AB这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