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SATA2和SATA3的数据线如何分辨

楼主(2024-11-20):
有一跟线上印有119932-T AWM 21149 80℃ 30V VW-1   Serial ATA Cable 26AWG COPARTNER
不道是SATA2还是SATA3的线。
SATA2和SATA3的数据线如何分辨,有什么方法鉴别

网友:
搜一下就知道没区别...

二○二四年十一月二十日

网友:
我只买那种带金属卡口的sata线。

网友A:
线是没区别的,一毛一样,就像1000m宽带和100m宽带,那根入户光纤不用换,最多换个千兆网口的猫,

网友:
说是接口上有6Gb/s是sata3的数据线

网友:
https://www.crucial.cn/articles/about-ssd/whai-is-the-difference-between-sata2-and-sata3

网友:
https://zhuanlan.zhihu.com/p/260878882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是没区别的,一毛一样,就像1000m宽带和100m宽带,那根入户光纤不用换,最多换个千兆网口的猫, ...

千光的和100M的线不一样好吗,我家换了千兆猫,路由器也换成了千兆的,网速度跟本达不到千网,换了6类的网线,网速才到千网好吗

楼主:
是SATA2和SATA3的数据线如何分辨,不是主板上的指口

网友:
sata2和sata3接口有什么区别?
其实SATA2和SATA3的最大区别,就是数据的传输速率和主板兼容性,SATA2和SATA3指的是第二代SATA接口和第三代SATA接口,也就是串行ATA规格第二版和串行ATA规格第三版,是电脑总线,主要用作电脑主板和大量存储设备之间的数据传输。
很多不懂电脑的朋友,看到SATA2和SATA3的标志,不明白是很正常的,毕竟术业有专攻,甚至很多IT从业者都分不清二者的区别,今天正好和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二者有何不同。

一、外观
电脑主板上的SATA2和SATA3接口基本相同,毕竟后者主要升级的是性能,也正因为接口相同,主板厂家为了让用户更好的区分,往往会采用不同的颜色进行标注,类似于USB 3.0所使用的蓝色内层一样。目前市面上大多数支持SATA3接口的主板SATA2接口为黑色,而SATA3接口颜色则为黄色、白色、蓝色等。
有时候为了压缩成本,减小主板体积,厂家会采用SATA2和SATA3双接口混合模式,比较有代表性的为AMD平台的A75,Intel平台的B75、H81、B85主板;而中高端主板则会采用全SATA3接口设计,例如A88、H87、Z87等。

二、传输速度
目前市面上的SATA3接口标准以2009年串行ATA国际组织(SATA-IO)发布的新版规范“SATA Revision 3.0”为主,其传输速率可以达到6Gb/s,而SATA2接口的传输速率则为3Gb/s。因为SATA3已经普及,并且SATA3的速率是SATA2的两倍甚至更高,所以SATA2面临着被淘汰的危险。另外SATA3同时加入了多项全新技术,包括新增NCQ指令以改良传输技术,并减低传输时所需功耗。

三、兼容性
SATA2接口和SATA3接口的兼容性与内存条频率、USB类似,都是向下兼容,也就是SATA3接口可以兼容SATA2接口,SATA2接口可以兼容SATA1接口,反过来就不行了;当然最早出现的SATA1接口,现在几乎见不到了。兼容性的存在,直接决定了产品换代后是否还能继续使用,目前大家手中就算有SATA2接口的主板,也很难买到SATA2接口的硬盘了,毕竟科技在进步,网速越来越快的同时,用户对传输速率的追求也在不断提升。
看到这里,相信大家已经对SATA2和SATA3的区别有了大致了解,实际生活中只要正确选择对应接口,使用起来就不会出现问题。如果朋友们还有想了解的相关知识,欢迎在下方评论区留言,大家可以一起讨论一下,希望能够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
SATA2和SATA3的线材和接口应该没区别,区别应该在主板端和设备端的控制器上。

网友:
我只买那种带金属卡口的sata线

网友:
一直没注意有什么区别,我是什么线都用

网友:
SATA2和SATA3的数据线在外观上非常相似,但一些厂商可能会通过颜色来区分这两种接口。通常,SATA2接口可能标为黑色,而SATA3接口则可能标为黄色、白色或蓝色。

网友:
经网上查证,该电缆是SATA 3.0标准。

网友:
线芯粗一点,跑的频率高一点。SATA线都跟铁丝一样硬,搞不懂为什么这么设计。

网友:
线本身没有区别,但是我喜欢长度短些的线

网友:
线没有区别,根本不存在SATA3线,网线是有区别,4芯和8芯区别,这年头没有4芯的,只要8芯根本不需要什么六类线,我墙内五类还是20年前切掉当电话线用的,接起来照样千兆,实际上距离短可以万兆

网友:
一些厂商可能会通过颜色来区分这两种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