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铅酸电池的浅充浅放寿命

楼主(2024-11-20):
我见多数48V铅酸的充电器快充是59V,我家雅迪的是60.1V,还见过一个带修复功能的也是60V以上,也知道现在充鼓的电瓶很多♣
那有人做过这样的试验吗?浅充浅放的循环寿命,48V,快充电压=58V➤12v=14.50V♦♦♦快充电压=57V➤12v=14.25V♦♦♦快充电压=56V➤12v=14.00V♦♦♦快充电压=55V➤12v=13.75V♦♦♦快充电压=54V➤12v=13.5V的,循环寿命各是多少次?

网友:
循环寿命300~500次

网友:
不能仅仅看快冲电压,还得结合电流设定来看,而且48v铅酸,充电还和容量有关

所以楼主仅仅看快冲电压,没意义

网友:
1.半充半放
2.慢充慢放(一般不会注意这个慢放,无论充电还是放电,低倍率都能明显延寿)
3.一致性选择(成组电池寿命远低于单体寿命)
4.使用中均衡
5.低温保护
6.静置补电
73避免并联
全部做到,循环寿命1000+。这里面大部分对锂电也适用,不过各种电池也有特性差异,比如三元之类3.7v锂电适合20-80充放电。

网友A:
电动车铅酸要深放深充 减少充电次数 减少失水 最好给车配一个库仑计和主动均衡模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动车铅酸要深放深充 减少充电次数 减少失水 最好给车配一个库仑计和主动均衡模块  ...

深放对电池没有什么好处,以前可维护铅电瓶未加酸液可以长期存放,使用时加液静置即可使用,铅电池不使用时需要满电保存。不像锂电池40%电量存放。

网友:
深放对电池没有什么好处

网友:
摩托车电池充电原理就是边用边充

网友B:
是不是应该定期进行深放深充进行维护?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应该定期进行深放深充进行维护?

不用吧,电压偏高的漏电流就偏大,所以自己有点均衡作用,我现在的48V充电器都调成了56.5以下,我有三个5A左右的锂电池充电器,电压54.5-55.5,我用它们充铅电用也可以,就像锂电,充电电压高到一定程度其实容量增加不了多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