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身wifi搭配电池买哪种好?是否有万能适配电池?

楼主(2024-11-20):
网上看到几个随身wifi,设备不贵,
但是适配电池挺贵的,
怎么办
是否有小巧一点的适配电池,可以搭配不同品牌不同型号的随身wifi呢

网友:
找那种不要充电仓电池可拆卸的,挑便宜的买他2、3个,只开通使用1个,别的当备用电池和充电器使用

网友A:
USB只是供电而已,你搞个充电宝就行了啊

网友B:
棒子配充电仓,之前老王家有买,换两节18650就行
电池机淘工厂仅退款薅几个,除了主力设备其他的当充电器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USB只是供电而已,你搞个充电宝就行了啊

傻子都知道,但发帖机不知道啊...

二○二四年十一月二十日

网友:
搞个充电宝就可以了

网友:
这么麻烦做什么,同意上面的朋友,充电宝都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B只是供电而已,你搞个充电宝就行了啊

充电宝是不是太长了,不是嵌套插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棒子配充电仓,之前老王家有买,换两节18650就行
电池机淘工厂仅退款薅几个,除了主力设备其他的当充电器用 ...

棒子配充电仓,哪个老王家?

网友B:
引用 楼主:
棒子配充电仓,哪个老王家?

已经卖完了,淘宝老王电子数码DIY

网友C:
随身携带使用直接买电池机。同样容量电池下体积小续航更长。棒子加充电仓电池经过升压和降压效能损失20%,别信那些芯片文档什么动不动97%之类的效率,那些是特定的理论最高,一切以实际为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已经卖完了,淘宝老王电子数码DIY

电子数码DIY是坛友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充电宝是不是太长了,不是嵌套插入

你搞个U型弯头就好了啊。。。。3块一个。。。。然后用扎带捆起来,低成本解决问题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充电宝是不是太长了,不是嵌套插入

充电宝加棒子确实是长了点,但这个屌玩意厚度也是无敌的,至少应该在4公分往上的样子。
想小巧便携,还是买电池机更合适一点,想用自己充电宝的话,可以买那种C口带小尾巴圆盘造型的或者飞猫智联产U8这样的,因为多了一个软的线,接上充电宝后,可以把线弯折一下,粘到充电宝侧面来减小体积。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充电宝加棒子确实是长了点,但这个屌玩意厚度也是无敌的,至少应该在4公分往上的样子。
想小巧便携,还是 ...

这种稳定性怎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随身携带使用直接买电池机。同样容量电池下体积小续航更长。棒子加充电仓电池经过升压和降压效能损失20%, ...

充电仓我也有,厚度无敌,别想着放口袋,放口袋只有电池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已经卖完了,淘宝老王电子数码DIY

老王电子数码DIY充电仓是什么样子,可否上个图

网友B:
引用 楼主:
老王电子数码DIY充电仓是什么样子,可否上个图

体积比较大,换两个3200mah的用十个小时不成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体积比较大,换两个3200mah的用十个小时不成问题

为何不包电池好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