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AYMX] nvme 固态短接后成了252M controller 转接卡~是不是固态完蛋了?

楼主(2024-11-20):
nvme 固态短接后成了252M controller 转接卡~是不是固态完蛋了?

短接后不是应该1m,4m,20m, 吗? 252M 是什么主控?

楼主:
也不是1024M  有什么主控短接后是252M?

网友A:
252应该是螃蟹的nvme主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252应该是螃蟹的nvme主控

该用什么开卡?
下了几个5732 5733
5735 都不认盘

网友A:
你用的什么桥 是jms583吗

网友:
要用5765这种的

网友A:
你先把pcb图片发上来看一眼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什么桥 是jms583吗

controller pcie转接卡

网友A:
引用 楼主:
controller pcie转接卡

直插pcie要打驱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插pcie要打驱动吧

去更新驱动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252应该是螃蟹的nvme主控

图片传上去了~~请看看对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把pcb图片发上来看一眼吧

网友B:
这也是扩容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也是扩容盘……

什么主控???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主控???

板子背面好像有字,你瞅瞅

网友C:
要用5765,看像是扩容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用5765,看像是扩容盘

5765 在哪里有下载~~不要量产部落~~不喜欢收费的~

网友:
扩容盘 5765/5766

网友:
引用 楼主:
5765 在哪里有下载~~不要量产部落~~不喜欢收费的~

http://xmrom.kmdns.net:5000/007-Realtek/RTS5765
我猜颗粒大概率b47

网友:
黑盘黑片,拆颗粒改优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