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外挂电源板维修电磁炉

楼主(2024-11-20):
南宁的天气这几天变凉了一点点,一朋友丢个电磁炉给我,今晚入秋第一场火锅,酒肉已买好,让我看着办

这种杂牌,我提不起那么一点点兴趣,为了那餐羊肉
麻利拆机

量保险ok
量整流桥ok
待机整流ok
大管ok
可调电源加电5v,单片机ok
量变压器ok
量保险电阻炸
换一个保险电阻串灯泡上电,400v电容供电ok
换viper12a
18v 5v无
上神器,找出来之前给自己备用的电磁炉外挂电源,把viper12拆掉,装一个运放座,顺便测试一下之前拆出来那堆电源芯片,居然都是好的。

从原机400v电源焊出正负两条线到小板+  -
输出18v一条线接到原机18v电容+
由于热地,只需要接一条就ok
上电测试ok

拆掉灯泡,还原保险测试烧水ok
收工,带上炉子,尾箱再多准备一个平时烧水用的电磁炉和插座,吃羊肉火锅去,不多带一个不行啊,怕吃到一半,炉子挂了怎么办? 这时候就随手掏出一个电磁,继续吃。
欢迎小白抄作业,有手就会。

网友A:
外挂电源简单省事

问题是原机电源哪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挂电源简单省事

问题是原机电源哪坏了?

省事不就行了嘛,我也不知道哪坏了

网友:
额外备了一个电磁炉,这羊肉火锅是吃定了。

网友:
发现问题但是没有解决,不够完美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外挂电源简单省事

问题是原机电源哪坏了?

急着吃肉,现在估计没空。

网友B:
吃完肉,再来找故障原因修复。

网友:
能修好能用就行,管它外不外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吃完肉,再来找故障原因修复。

还是有点问题,煮肉的时候,线有点温暖,可能功率太大了或者线太小了

网友C:
viper12电路简单,还是维修方便,有闲置的外接电源还行,需要买就不如修了。

网友:
敢串灯泡 却怕炸管  修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viper12电路简单,还是维修方便,有闲置的外接电源还行,需要买就不如修了。 ...

是的,有多年前备用的,一直没用到,也没用,这次用掉算了,换了12a不行,估计是变压器有问题了

网友D:
18V与5V没有,会不会是小变压器出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18V与5V没有,会不会是小变压器出问题了

是有可能的,我只能量一下变压有没有断,不能量它的好坏,也有可能里面短路了。

网友E:
内置比外挂安全,吃羊肉还得安全呀。

楼主:
引用 网友E:
内置比外挂安全,吃羊肉还得安全呀。

一样一样的,内外都是一样型号的,有何不安全的说法

网友:
吃羊肉比较急,电源吗,吃饱了再说

网友:
虽然吃了羊肉火锅,但是电磁炉电源到底哪坏了不知道

网友:
还是可以的!!!

网友:
在厨房电器中,电磁炉是故障率最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