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购的雷士3w led球泡灯拆解

楼主(2024-11-20):
网购的雷士3wled灯拆解,比一些杂牌的好多了,5只13.45元,灯的接线插座这么拆啊,有斜口倒刺把线一拉就断

网友:
比杂牌好不了多少。。。

网友:
那个6灯珠的也是雷士吗

网友:
时代不同了,直接斩波了。

网友:
上个杂牌图对比一下

网友:
电解电容还真成了“直插”了

网友:
这板确实不错。

网友:
雷士还是真材实料

网友(2025-01-14):
最后那个芯片型号给有拍清楚

网友:
那两个白色块是什么?

网友:
从第一个图看,电源接线和电容都是直插的,其实电容是稍高于铝基板的几毫米的,免得铝基板太热,把电容烤糊了,烤炸了;雷士的灯具还算可以,但是别买到高仿的就行,因为光看外观,是看不出质量好坏的,应该像楼主这样,买了就拆开,仔细看看用料,就知道好坏了;如果再拿个功率计,测一下是否达到3W,就更好了。

网友:
已经缩水的款式

网友:
3w这用料不错了,现在10多瓦的也就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