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求助!杂牌KA7500B电源改数控可调炸管了。。。

楼主(2024-11-20):
        纯新手买了数控版的套件,应该是桃源客的臭臭版,入门门槛确实有点高,折腾了好多天,最后还是翻车炸管了,具体情况如下。

      原电源是12V20A的,目标是改成25V,10A左右的可调电源,电压我怕改太高会烧。电路图是我在嘉立创上画的,可能有些错误,但主体部分应该问题不大。

      主要改动如下:
      1.去掉了R8和R14(330K),为Q1和Q4(后面炸管就是这两个,型号是TT2148)的启动电阻。
      2.C12,C21,C22换成50V3300uf的。
      3.断开D11,D12,负极街上辅助12V供电。
      4.去掉PR1电位器,短接。
      改完后,不接数控面板,上电可以开机,测量电压大概是14.8V。

      然后数控面板接线啥的,基本没出太大问题,能正常开机显示,这里感谢咸鱼卖家广安杂货铺的耐心解答。但就是数控一直没有搞定,接了电压控制后7500芯片不工作,经过尝试,发现是开机时3脚必须有电压,芯片才能正常起震,断开R34(5.6K,和R30共同分压,在2脚产生2.5V的基准电压)连接VREF端的5V,接上数控的0-5V控制线,上电的时候,数控线是0V,会导致上电的时候3脚没有足够的电压,导致芯片不工作。也尝试过R30接地断开,数控直接接到2脚(后面觉得是等于2脚直接接地),一样的结果,才分析到上面的原因。后来我又断开R30接地端,接上数控的0-5V,这次可以调节了,但只能在14.8V的基础上增加电压(这里还没想明白,为什么是增加电压,而不是减少,因为控制端0V起调,相当于接地,数控加压,相当于降低了2脚的电位,应该输出降低才对)。

      这时候,大聪明的我忽然想到,如果把R30改为可调电阻,然后就可以看看3脚最低的工作电压,也就是电源可以调到的最小电压。于是我换了一个10K的可调电位器,替换了R30,但没有接地,接地一边我接到了数控线(我还是认为0V等同于接地),然后把电位器的阻值调到了5.6K,开机正常,电压14.8V。关机,我下调了电阻两次,两次开机还是正常,最低测试电压9V多,我觉得步子小太了,就加大了力度,这时候再开机,悲剧发生了,炸管了,貌似TT2148下面的那个出现火花,并有啪的一声响。

      断电后平复了下心情,测了下电位器的阻值1.23K,也就是说,它和R34的5.6K分压5V,那么在2脚的电压是5*1.23/(1.23+5.6)=0.9V,这个时候7500芯片可以启动,但是导致了Q1,Q4炸管,这块我就看不懂了,有没有哪个大神能够指点迷津,万分感谢!另外,我快板如果要改成数控0-25V可调,应该怎么接控制线,也请大神明示!

网友A:
你真牛逼,来龙去脉先搞清楚再追求结果

网友:
哈哈。只要结果 ,直接改,不行,再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真牛逼,来龙去脉先搞清楚再追求结果

不搞清楚,不知道怎么下手啊,有没有相同的案例。

网友:
看不懂,不过好像有人说电压好像最好改相近的,隔太多不太好吧?

二○二四年十一月二十日

网友:
494我个人觉得比3842这类好改多了~~

网友:
12V改25V不改绕组怎么行啊?

网友:
原电源是12V,改成25V,变压器需要改动

网友:
先搞明白原理再改啊

网友:
不搞清楚,直接上!

网友:
这有技术要求了。,

网友:
钓鱼佬搞电子
兴趣广泛啊

网友B:
变压器小了,跟不上你的步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变压器小了,跟不上你的步伐

很多说变压器的问题,为啥明伟350-27改90V都不用动变压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很多说变压器的问题,为啥明伟350-27改90V都不用动变压器?

炸管和变压器无关,建议老兄先改模拟的,别上来就用模块往上怼。

网友:
没技术不敢搞,7500电源丢过不少当废品卖

网友:
以我的粗浅经验,网上各路大神靠谱的极少
绝大多数都是半桶水指点江山
尤其是这种大神手搓爆肝搞出来的所谓套件,我是看都不看
不想折腾的话,还是买有营业执照的正规厂家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C:
炸管和变压器无关,建议老兄先改模拟的,别上来就用模块往上怼。

主要是学习的态度,虽然是改数控的,但这不就是用模拟的测试的时候出的事故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