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msung] 我的三星960evo固态硬盘突然不识别了。主控是s4lp077x01-8030

楼主(2024-11-20):
有什么办法修复呢?主控是s4lp077x01-8030
有没有开卡软件。

网友:
三星的都搞不了 别想了

网友:
三星只能搬板。

网友:
三星没过保售后,过了只能拆件了

网友:
三星的芯片颗粒可以拆下来换到其他板上使用,闪迪好多芯片颗粒都是有锁的,根本用不了或者只能用一半的容量!

网友:
拆颗粒改优盘

网友:
看看颗粒丝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