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夹蓝牙接收器各位用过么?哪种支持接4段耳机?

楼主(2024-11-20):
这种蓝牙接收器好像一般自带内置麦克风,

是否有支持外置麦克风的蓝牙接收器?

网友:
好久之前用过小米的  小米这个好像支持

网友:
好像是自媒体拍摄者常用的衣领上挂的那玩意

网友A:
    找那种接收器自带双麦降噪的,耳机带不带麦无所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那种接收器自带双麦降噪的,耳机带不带麦无所谓

带麦私密性可以更好

网友B:
四段也没什么好用的地方,还要再模拟一套话筒出来。
看标题没理解四段耳机,后来看到图才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四段也没什么好用的地方,还要再模拟一套话筒出来。
看标题没理解四段耳机,后来看到图才明白  ...

四段的有的耳麦可以更靠近嘴巴

网友:
引用 楼主:
四段的有的耳麦可以更靠近嘴巴

这种话务员耳机很多都是三段插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