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求电动批头推荐

楼主(2024-11-20):
前几天拆扫地机器人,拿出go2,自带的批头太粗而且短,最后只能用普通螺丝刀拆,老铁们有没有推荐品牌和系列的批头呢?

网友A:
不是有加长的么,实在不行买把普通的把柄给锯了...

网友B:
6.35转4的转接头搭配论坛的22合1

网友:
有加长的卖,也不贵。

网友C:
浦派6厘米长直径4.5的pH1,家里普通批头足够了,又不是天天打螺丝。

网友D:
选择S2材质的头子,包你满意,关键是买真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浦派6厘米长直径4.5的pH1,家里普通批头足够了,又不是天天打螺丝。

好的,去看下这个牌子。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选择S2材质的头子,包你满意,关键是买真货。

假货太多啊,试错有代价的,论坛大佬多,来求捷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有加长的么,实在不行买把普通的把柄给锯了...

批头也大了,扫地机器人螺丝都是小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6.35转4的转接头搭配论坛的22合1

就这一个有用的,被楼主无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浦派6厘米长直径4.5的pH1,家里普通批头足够了,又不是天天打螺丝。

浦派的太软了吧,偶尔用用可以,经常用不行

网友:
淘宝随便买就行。披头是消耗品……按不同直径,不同型号买。都不会特别差。

网友:
同样是GO2,买两支100mm长4m直径批头,和一只100长6mm直径批头。就可以满足99%的日常家用。批头要买好点的,我买这个批头质量不行,容易打滑。

网友:
我认为比较好的,S2镀镍,硬度足够,不生锈,但是市面上没有, 还有镀钛的,老A等品牌,但是配不齐一整套。
所以我给出的建议如下
1、用得多,频繁,环境有油,那就用S2的,比如威力固就不错,2元左右一只,梅花、六角、十字、一字全配上,得有30只,也就60元左右,横向对比过博世,威克士,发现威力固这硬度足够,,,缺点就是生锈,完全不适合家用,我把防锈油擦干净,一晚上就绣了,后来绣得不成样子。只有等绣完后,擦掉浮绣,涂油发才没继续绣。

2、家用,用得少,直接上浦派镀镍的,梅花六角十字都有成套的,强迫症福音,长度75mm足够,太长了使用起来也不方便。主要是不生锈,,家用完全足够。

3、最求性能、实用,不在乎外观,那就各种表面处理的S2批头。镀钛黄色,发黑,还有种带褐色发亮得表面处理很好,,等等,优点是硬度够,不生锈,缺点的各种外观颜色不一致。我想找褐色那种全套的,但是只找到有六角的,确实好用,硬度够,不生锈。

网友:
我用的论坛的南旗和PDD的安士X1。
然后就是双截棍和威威的批头本来是给起子机买的,后来发现插到萝卜头螺丝刀柄里也好用,就PH1\PH2各备了一套。

网友:
我是买了 汉普, 还有它的磁吸圈,
用到现在,  就是它的磁力最强大.  比绿林强多了

网友:
太贵的感觉没必要  就实惠的双节棍、汉普方天戟系列的小头和中头,大头太大了

网友:
坦克家的就不错

网友:
其实都差不多呀!!!

网友:
威威的批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