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流量卡套路挺多,大家都遇到过哪些?

楼主(2024-11-20):
18天后追评:千万别上当,流量严重虚标,10g只有1.6g,用完只能充加油包,最低10块,别上当了,当教训了,立马换卡
25天后追评:才充的年卡,突然变成了✕✕客服也不理人了,在线等?
37天后追评:这个店就是骗局,买的时候,说十元一百g,一个月后变成30,如果退费按一元一 g,完全的骗局。

看了下,有些不敢买了

网友A:
是全是骗子,千万别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全是骗子,千万别买

你自己也在用,为何说人家骗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全是骗子,千万别买

你怎么证明楼上是骗子?

二○二四年十一月二十日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怎么证明楼上是骗子?

别人自己都说是骗子,那就算骗子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自己也在用,为何说人家骗子

每个月都骗我几块钱

网友C:
大数据时代,已经麻了,尽量不从网上买东西。能线下的尽量不上网买,有保障,价格也不高,主要是要找对路子渠道和靠谱的商家。
去年从通讯城实体店拿的流量卡,用在监控项目上,用了一年,偶尔会断网,找客服,刷一下就好了,充值也没有套路。一年后商家说不行了,上面的问题,不让用了,要换卡。
又换了一家,四个月了,一直稳定,套餐内流量没有套路,充值有套路,要先充到你的账户上,然后再划到卡上。
问题是,套餐15.9元,19.9元,但充值是30元,50元,100元,还有优惠券可以领,这就导致,总会有余额在账户上,或多或少的,总是担心跑路。
用几天算几天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个月都骗我几块钱

你用的是影腾?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数据时代,已经麻了,尽量不从网上买东西。能线下的尽量不上网买,有保障,价格也不高,主要是要找对路子 ...

套餐15.9元有多少流量?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套餐15.9元有多少流量?

50G的流量,19.9的是110G

楼主:
引用 网友C:
50G的流量,19.9的是110G

流量没有虚标?

网友:
没有虚标

网友:
大数据时代

网友:
买过一次,用了几天就超了,直接扔了

楼主:
什么意思?

网友:
便宜的都是物流卡私用。看起来便宜,实际上随时跑路。不上当的唯一准则,就是不要贪便宜。

网友:
当当不一样

网友:
只要没有真实的11位手机号码的卡,都差不多是一个意思,能坑几个算几个。。没有真实号码的那种,只有每个月几十M流量的那种卡还算真实。那种几块钱,几十个G流量的,甚至几百G流量的。都是坑。。各种坑。。。

网友:
买了这个产品的一直没开卡,主要是取电池用

网友:
看个人预期吧,暂时用用无所谓被坑,不过长期用嘛就只能说是各个被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