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日威理发器换电池修启动开关详细及重要拆外壳提示

楼主(2024-11-20):
RFCD-988A日威理发器换电池修启动开关详细及重要拆外壳提示
拆掉底部和顶部三颗螺丝后将机头拔出来。但那个圆环很难拆下来。这时转动圆环看到一个白色凸出来的原件后,翻过来对面还有一个黑色的凸出来的原件,这个地方有一点凹进去,就用拆机片撬这个圆环就出来了。图片有详细讲解。原来换过电池,这次是修开关按钮行程不够垫一个塑料片就可以了,用单面胶垫高一点就可以了。

网友:
居然舍得用两个爱乐普,不过日威的理发器确实好用

网友:
肯定会有人盲目说要换锂电的。大可不必。
就算换磷酸铁锂,2并换上去不考虑充电电路的问题,那个电机就是2.4V平台的,换高电压电池会拉高转速,刀头是往复切割频率会加快,实际使用时切削效率反而不如换之前。

网友:
三洋电池哦,喂喂

网友:
用上了三洋的爱乐普。

网友:
三洋电池,不错!

网友:
大品牌的设计一般都是花了心思的,盲目改造不一定会有好结果

网友:
用两个爱乐普

网友:
好鞍配好马

网友:
谢谢分享,拆机维修帖,国产还是比原来做工进步很多

网友A:
这个牌子好用吗?我买的映趣,刀头弹簧卡扣大概两年左右就断了,貌似是通病。

网友:
电推子玩的就是推齿和电池,哪一样都得强

网友:
舍得用三洋电池,真不错!

网友:
质量还是不错的

网友:
看电路也没什么充电控制,要改也得加个好电路啊。
换锂电也是好的选择。

网友:
这个电池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牌子好用吗?我买的映趣,刀头弹簧卡扣大概两年左右就断了,貌似是通病。 ...

日威的理发器真心不错的,国产中难得的精品,我不敢说电池和外壳好不好,但理发确实很顺不夹头发,比起真汉子哪种杂牌强很多

网友:
不错学习一下,自己也想组个电池呢

网友:
电池比推剪价值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