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水星室内机MIPC351-4能用12v电源吗?

楼主(2024-11-20):
水星MIPC351-4原电源适配器是9v。手里闲置电源都是12v。
大多数室内机都是9v吧,其它品牌的9v也能用12v电源适配器吗?

网友:
拆开看看,一般有电源管理部分的,大多是宽电压5V—12V输入。

网友:
一般都可以  9v12都通用  5v就不行了

网友:
9V的不多    5V的多些

网友A:
亲测可用,但是发热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亲测可用,但是发热严重

那还是老实用9v吧,谢谢。

网友:
必须可以,上就得了

网友:
一般可用 但是 不建议

网友:
一般是没有问题的,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