骑行出门有必要带打气筒么?

楼主(2024-11-20):
各位出行会带小气筒么?把这气筒放哪里比较好呢?包里不想多放东西

是不是出门前打好气出门就行了,没必要带着气筒出门呢

网友A:
经常骑行的,最怕的是扎漏了胎。我出门必须带的就是补胎工具和打气筒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经常骑行的,最怕的是扎漏了胎。我出门必须带的就是补胎工具和打气筒

补胎工具和打气筒是不是挺占地方
你大工具一般放在哪里?

网友:
能带上当然更安心。

网友:
带肯定会带,但是你这个也太大了吧?有那种小的啊!

网友:
不带补胎工具不如都别带。

网友:
引用 楼主:
补胎工具和打气筒是不是挺占地方
你大工具一般放在哪里?

补胎工具,就是一把去掉手柄的锉刀,和补胎片,加上一小管胶。放包里很容易装下
打气筒我用扎带,捆缚在大梁下面

网友B:
小气泵放车座底下,或者绑在车轮臂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气泵放车座底下,或者绑在车轮臂上。

座位底下塞不下气筒?

网友C:
跑长途的,还是自补液更实用一点
不管长短途,如果只是自己骑的话,补胎工具还是带上更好一点,特别是跑野路的那种,就像美丽的大新疆,我那个SB同事晚饭后骑我的车子出去玩,一个星期扎了五次共11根骆驼刺,我补胎补到他自己不好意思再骑了,然后从网上给我发了一条外胎两个内胎。
反之,如果跟着大部分骑,通常会有热心老哥整全套修车的家什,所以自己不带通常也没啥问题。

最后回到主题,听说最好用的即不是打气桶也不是电动小气泵,所说是气弹,一个弹能充差不多两条胎,个头也小,价格也不是太贵
但是吧,我没用过,也没见身边骑行的人用过

网友:
带补胎工具和打气筒

楼主:
引用 网友C:
跑长途的,还是自补液更实用一点
不管长短途,如果只是自己骑的话,补胎工具还是带上更好一点,特别是跑野 ...

自补液是内胎里面的流体么?

网友:
高弹实心胎考虑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跑长途的,还是自补液更实用一点
不管长短途,如果只是自己骑的话,补胎工具还是带上更好一点,特别是跑野 ...

全套修车的家什是不是带着很麻烦?

网友D:
淘一个更小便携的打气筒

网友:
不用吧,打一次气出门骑一次够了,停着不动才消气

网友:
不带补胎工具只带打气筒似乎用处不大,全带上又有点累赘。

网友E:
补胎工具、打气筒还是需要的,你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扎胎

楼主:
引用 网友E:
补胎工具、打气筒还是需要的,你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扎胎

你的补胎工具放在什么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淘一个更小便携的打气筒

你的小打气筒多少钱一个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