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清华印象U盘插入电脑无法识别,只显示打开设备和打印机

楼主(2024-11-21):
1、u盘是清华大学校内文创店购买的32G的盘,使用次数较少。最近插入电脑后无法使用出现以下故障。
2、U盘插入电脑无法识别,只显示打开设备和打印机,正常状态开不到u盘盘符,显示隐藏文件后能看到u盘图标,但无法打开使用。
3、芯片监测不到型号,只能显示制造商:FC;型号:3281B,主控:未知。
求助各位大佬,看看还能不能拯救,或者重刷?关键不知道主控,不知道万能的网友有不有遇到过的?

网友:
可能是未通电时间太久导致掉盘了,试试慧荣3281的量产工具。

网友A:
好想看看U盘长啥样~

网友:
质量啊  质量啊

网友B:
一芯3379主控,可以量产
工具下载地址:
https://wwwx.lanzouv.com/iSFNG22k9y9c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想看看U盘长啥样~

就这么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芯3379主控,可以量产
工具下载地址:
https://wwwx.lanzouv.com/iSFNG22k9y9c

显示代码错误34,查看信息如第二图

网友:
48再买一个吧

网友:
多数是一芯的FC系列,USB3接口,8T24闪存,到官网下最新量产软件试试看,ECC不要设置成0,不要用原厂扫描,黑片还是低级扫描比较安心。

楼主:
没用几下,还是到清华实地购买的,感觉不想这么就丢弃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显示代码错误34,查看信息如第二图

https://wwwx.lanzouv.com/iLRk52frtire
试试这个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显示代码错误34,查看信息如第二图

开卡软件里面有个清空的选项,先清空再按照别的楼的方法重新开卡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开卡软件里面有个清空的选项,先清空再按照别的楼的方法重新开卡

调整了设置好几次,还是一插入就报错误代码34

网友:
最新版是0508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69284-1-1.html

网友D:
u盘的价值在那四个字上

网友:
黑片直接扔

楼主:
引用 网友D:
u盘的价值在那四个字上

其实也不是几个字的事,主要是新的没用几次丢了划不来

楼主:
实在搞不定,丢之前也会拆解一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其实也不是几个字的事,主要是新的没用几次丢了划不来

确实,大不了找个别的U盘板子塞到这个壳子里面,这个搞不定的板子出给别的能搞定的老哥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确实,大不了找个别的U盘板子塞到这个壳子里面,这个搞不定的板子出给别的能搞定的老哥 ...

量产成功了,只是速度达不到3.0的标准,不知道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