替D类功放选电源

楼主(2024-11-21):
【2022年8月旧文搬运】Hi,我是西山云舞,爱分享的无厘头伪极客,5年环保/危废、8年电子硬件开发/管理、8年自闭症教育行业经验。欢迎关注!

去年买了一台D类功放,用的是德州仪器的tas5548+tas5614,USB用XMOS208,蓝牙用CSR8675 支持APTX-HD

推金琅的带式高音书架箱。阻抗8欧姆,30~120W,灵敏度86dB。这对箱出厂接近20年,依然相当出色。六七年前低音单元被老鼠咬破了,还能原厂买到配对的新单元。

要挑一个合适的开关电源。tas5614的电源范围是12~38V。开关电源怎么选一个合适的电压和功率呢?下图是电源电压36V的输出失真曲线。

可以看到8欧姆负下,输出1k正弦波大约55W开始削顶。下图是总失真1%情况底下哦,不同电源电压下的单声道输出功率。如果用常见的19V电脑电源,双声道正弦波功率大概20+20W,响度102dB,24V电源则是33+33W,104dB,客厅用都可以了。

用19伏电源的话,常用的功率基本上都有85~90%的电源效率,相当环保,通用性也比24伏强,笔记本电脑也可以用,在闲鱼上也更容易买到。

考虑到峰值功率,以及电源效率,选择19伏90瓦的电源。最好是低空在损耗,高效率的。协议上找了一圈,看到一个华硕飞行堡垒的180瓦电源。卖家说输出线被凳脚压了,外皮没破,但是没有电压输出。我初步判断可能是输出线内部破皮短路,应该是输出保护或者保险丝断了,现在的名牌开关电源不会那么容易烧管严重损坏。而且这个电源是现在罕见的螺丝固定外壳,比起超声波焊接的外壳,可以非常容易地无损拆开维修,就20元包邮拿下。
回来测输出线果然是短路。把压痕一段切下来解剖,看到里面的确是绝缘层破坏,正负极短路了。把两边线头焊接上,上电正常工作。替D类功放选电源
这个电源的空载损耗相当低。小米智能插座大部分时间测到是0,有1/10的机会能测到0.3W左右。接上功放,测一下各种功率。其中DJ音乐的音量调到我平时听音乐的上限。而没想到的是,在普通的音量下输出功率竟然一瓦都不到。

空载的时候喘息工作,喘息周期17.4毫秒,能达到极低的空载功耗,纹波峰峰值也只有111毫伏。

加上负载电阻,电流0.928安,电压19.6伏,功率18.19瓦。

交流功率22.21瓦,效率82%,不算太惊艳。考虑到音响用途的平均功率很小,这个效率是可以接受的。

输出纹波叠加了100赫兹的交流市电整流波形,峰峰值71.2毫伏。

拉开时间轴,纹波波形稍微有点奇怪,每两个开关周期为一个单元,开关频率200kHz。

小结:电源的优点是待机损耗极低,虽然电源效率不算太高,但刚好非常适合这种平均功率不高,长期插电的音响电源。电源的开关纹波频率很高,对音质影响不会很大,但100赫兹的纹波成份理论上会对音质有稍有影响,TAS5614的电源抑制比有80dB,20毫伏峰峰值的100Hz电源纹波表现在扬声器上,在听阈以下。

网友:
论火电、风电、水电、核电、太阳能电对音质的影响

网友:
功放需要好的交流电源才行,免得音质不好;电源的EMI滤波必不可少的,还有输出,有多级电感电容滤波,主要消除谐波干扰。

网友:
玩音箱图的就是一个烧。

网友:
跟我用的差不多,我也是小d类功放+惠威环绕音箱。

网友:
金琅音箱很亲切,好几年没有看到过了

网友:
待机功耗低,才是数字功放的最佳电源,和数字功放的高效率,相得益彰。

网友:
用带专用滤波电路的电源  音质更纯净

网友:
我最近买了三个数字功放,用三串锂电,没好箱子,感觉还行。

网友:
厉害了,都是发烧友啊

网友:
这种数字功放还没见过,不知是不是发烧级的。

网友:
昨天下午刚把国产博斯顿K999数字卡拉OK功放改成黑胶唱片、USB/SD卡、蓝牙放大器!

网友:
就是纹波不够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