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给我的摩托车更换铁锂启动电源

楼主(2024-11-21):
冬天天气冷了,用了两年多的铅酸电池不行了,准备更换,磷酸铁锂电池;开工

4节32700电池,共消费14元 (拆机电池)

内阻有点高呀,便宜货,凑活整吧~

弄个外壳,8元。

盖棺~~~~~~~~~~仪式。

没有装保护板和均衡板,摩托车里有镇流器,可以起到保护作用。 均衡板我觉得按上没意义了,旧电池还能怎么均衡。

有大神可以指点,交流交流。

补充内容 (2024-11-27 22:00):
已经增加均衡板.

网友A:
内部放这种易燃的软泡沫不太安全吧,另外没充放电保护电路这样对锂电池太残暴了,怕不长久。

网友:
看电极接口设计,貌似能头尾直接拧成一整根

网友B:
为啥看着像沃特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部放这种易燃的软泡沫不太安全吧,另外没充放电保护电路这样对锂电池太残暴了,怕不长久。 ...

摩托车的镇流器就起到过充问题了,不用担心过充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啥看着像沃特玛

内发现了

网友:
前两天用18650组了一个12v电池,7串3并,买的套件:外壳和均衡板

补充内容 (2024-11-29 10:29):
是7并3串

网友:
咋看着像超级电容,而不是锂电?

网友:
同款用了好几年了  没问题

网友:
更换磷酸铁锂电池

网友:
锂电要准确控制充电 没保护板和均衡板很容易个别电芯过充发热 引起失控着火 这种内阻高没有均衡筛选过的电芯更加危险

网友:
前几年换的 A123 比铅酸猛多了

连接片之间要垫一点胶布 绝缘纸  防止短路  均衡版很便宜  可以上一个

网友:
我还以为是电容呢

网友:
看着危险实际上一点也不安全,老旧电池容量、内阻不一样,串联使用更应该上平衡充

网友:
比铅酸猛多了

网友:
谢谢分享,diy帖,摩托用用就那样,汽车这样搞是否危险?

网友:
你这个电池在上家手里,应该出过事故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摩托车的镇流器就起到过充问题了,不用担心过充

过充指的是。。。单节不均衡后单节过充。。

网友:
14块钱电池,加上外壳,加上运费,应该不超过30元吧。如果能用个一两年,也比电瓶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