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用上海南芯推荐的SC8802典型电路没输出呢?芯片有驱动,mos管没坏

楼主(2024-11-21):
参数都是他的技术说明书上给的典型值,但是就是没有输出。CE使能那里改了,改成低电平也没法输出

网友A:
看看是不是没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是不是没焊好?

焊好了的 总共开了三块板子 都是这样 输出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是不是没焊好?

这是我的原理图 麻烦您有时间帮我查看一下 原理图设计是否有问题

网友B:
用示波器测下mos管驱动脚,有没有驱动电压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示波器测下mos管驱动脚,有没有驱动电压波形

有的 下两管有驱动波形 上两管驱动波形很悉数 而且刚开始还很有规律 慢慢的就变成频率不变 幅值无规律的驱动波形 导致最后上两管驱动波形消失。很迷惑为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楼主:
换了块新芯片 现在有电压输出了 但是无法充电

楼主:
引用 楼主:
换了块新芯片 现在有电压输出了 但是无法充电

解决问题了 是电感量选择过大了

网友C:
SC8802是个什么功能的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SC8802是个什么功能的芯片?

同步升降压 可充电可放电 但是现在好像停产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是我的原理图 麻烦您有时间帮我查看一下 原理图设计是否有问题

你7脚 是要接到24脚的VCC上的,不是你这样用电阻分压得到的电压。把两个电阻去掉直接飞线接到24脚的VCC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7脚 是要接到24脚的VCC上的,不是你这样用电阻分压得到的电压。把两个电阻去掉直接飞线接到24脚的VCC上 ...

设计的时候是按照规格书上的经典电路设置的,VCC直接接7脚我们尝试过了,问题还是存在。

楼主:
现在彻底解决了。原理图是没问题的,PCB布局很重要,驱动信号和电流采样这两个部分在布局时不要受其他信号干扰,否则要么工作后不在预想状态,要么直接芯片锁死,不发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