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清华同方kx20平板电脑求lineage os固件

楼主(2024-11-21):
一个清华同方平板,kx20,山寨平板吧,公版的,设置显示是安卓6.0,用aida64检测,发现是4.4的,mt6582的,板号是K1001 MB V4.2 20181220,基带是MOLY.WR8.W1315.MD.WG.MP.V39,2018/10/30 11:23想寻一下原生安卓的刷机包

楼主:
前两张照片已经提前旋转了,上传后又这样了,不明白,请版主给调一下吧,各位见谅

楼主:
追剧看还行,看个电影啥的

楼主:
红米note也是同样的配置,是不是可以用红米note的刷机包?

网友:
小众平板,联发科,估计找不着。

网友:
能用就尽量别刷机,这种小众平板刷机可能会出现各种令人抓狂的小bug

网友:
MTK的处理器啊,刷机也可以,先把EMMC的数据备份一下,就算刷挂了还能恢复

网友:
MTK可以试试移植固件
成功率不高,修bug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