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满大街的小手电

楼主(2024-11-21):
这手电比较便宜,还不错。就是5档操作这太麻烦了,断电要按五下才能关掉,用轻触开关,有没有简单办法搞成一开一关的?

楼主:
芯片无字,2只J3Y三极管

网友:
玩具一样,聚光性能不好,能照亮路面就好

网友A:
5档操作导致断电要按五下才能关掉,这种设计确实很鸡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5档操作导致断电要按五下才能关掉,这种设计确实很鸡肋。

我以为只有我对这种设计很抓狂,原来跟我想法的人还是有的。其实正常使用就是照明,一键启停才是最好用的,其他功能可以用长按来切换,比较别的功能使用率是很低的。

网友:
这种都是定制的,要自己改换电路。

网友:
1分也入手了一个,要按五次才能关,非常扯蛋,

网友:
确实很抓狂,当玩具又太刺眼。

网友:
还是可以的呀!!!

网友:
无字芯片可能是个单片机,没有可玩性

网友:
这种操作好像是在单片机里面控制的,直接改估计难吧,要么把它废掉自己控制点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以为只有我对这种设计很抓狂,原来跟我想法的人还是有的。其实正常使用就是照明,一键启停才是最好用的 ...

特别是爆闪和sos功能,人家专业的会去选专业手电,这功能在普通手电上就是鸡肋,关键还去不掉。以前在淘宝垃圾佬那里顺便买过几块电路板,五六毛钱,功能应该可以替代,只不过可能要改电路,还没实验过,单独买运费高也不划算

网友:
手电好玩就玩一玩

网友:
其实只要一档就行,开和关

网友C:
只要便宜,按5下关机那都不算事

网友:
挡位多些,能用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要便宜,按5下关机那都不算事

两块钱左右,算不算便宜?

网友:
换那种自锁开关,按一下开,按一下关。闭合的时候轻按切换档位

网友:
摔一下就坏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