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酷开kx49电视机闪屏花屏维修

楼主(2024-11-21):
2017年二千多入手,当时的卖点就是49英寸LG硬屏,4k分辨率。
用到现在出问题了,一查原来是通病,lg 32-49-50英寸的屏,3-4年后都会容易出现这种问题。y供电短路造成的,解决办法就是断y供电。

拆机先检查电源板,逻辑板有无异常。

在断开排线判断是哪边的y轴出现问题,问题y轴排线直接贴胶布修复。

根据网上的教程如果还出现了大面积的横线和偏色的话还需要更改逻辑板电压,庆幸的是我这台还没有。

网友:
我不久前才买了酷开,不过为了保险. 加了9年延保

网友:
这个方法最简单,故障的判断很重要

网友:
我的kx49也是这样的问题,又准备扔了

网友A:
可能好多人看到这样都会以为屏坏了把电视扔了,原来这么容易就能修好

网友:
断开一侧的Y供电,对画质影响如何?

网友B:
刚刚秒一台,tcl50的,我随意弄一下就收工了,这种不太好发论坛,让用户白拿了不好,至少也不要发那么清楚的图片出来

网友C:
Y轴可有可无吗?为什么断了也能正常显示?

网友:
又可以愉快地玩耍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Y轴可有可无吗?为什么断了也能正常显示?

Y轴有左右两边,在屏里是通的,在COB上是两边都驱动,去掉一边还有另一边COB驱动,只是用不久,另一边COB要承受两倍的功率

网友:
效果不错,就看能撑得多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刚秒一台,tcl50的,我随意弄一下就收工了,这种不太好发论坛,让用户白拿了不好,至少也不要发那么清楚 ...

你回复错地方了,这样的话应该发到搞维修的网站,这里是数码之家,是一个大家共同学习各种经验的地方。

网友:
修好能用就行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Y轴有左右两边,在屏里是通的,在COB上是两边都驱动,去掉一边还有另一边COB驱动,只是用不久,另一边COB ...

原来如此啊

网友:
可以高兴几天。

网友:
我只能说,用不长还得坏,

网友:
原来市这样

网友:
这样就能修复,太简单。

网友:
厉害,故障判断准确,修复效率高,
修过酷开背光灯问题,蛮费劲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好多人看到这样都会以为屏坏了把电视扔了,原来这么容易就能修好

也不算修好,牺牲了清晰度和画质。只能说比彻底坏了要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