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TS457内阻仪维修

楼主(2024-11-21):
手贱,买来新的内阻仪想拆开研究下里面的东西,结果把排线拽断了,直接无语,没法只能看着维修下

网友:
我也一样手欠,但是新的我一般拆的时候都会很小心

网友:
跟我一样,比你严重,排线彻底报废了,找不到同型号屏幕

网友:
没事的,焊工一流。

网友:
PCB怎么还断线了

网友:
没找到原屏幕参数,请教大神有没有替换屏幕

网友:
楼主好手力,楼主好手艺

网友:
修的很好,如果是我就没办法了

网友:
好奇害死内阻仪。

网友:
我以为用坏了,进来看看怎么修,原来是拆坏了

网友:
还好没断上面细线,细的更难搞

网友:
手艺很好,换我就变成报废

网友:
补救的功夫了得。

网友:
焊工了得,照理不应该这么不小心啊  哈哈

网友:
好奇害死猫,折腾吧!

网友:
焊接的不错,仔细一点还是可以接好的。

网友:
好在排线上还有一点焊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