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老焊机添加点焊功能

楼主(2024-11-21):
三米线,一块控制板,OK,就是开始试机粘了焊针。

网友:
好家伙直接把笔尖融化了

网友A:
三米线,这是转了几圈?

网友:
功率够强劲。

网友:
整个卖也值钱

网友:
很好很好,好创意

网友B:
变压器版的电焊机不多见了

网友:
试试铝镍复合带

网友:
666啊,太牛了

网友:
我也看到笔尖融成T字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变压器版的电焊机不多见了

好久没见过了,以前用变压器的电焊机要几个人抬...

二○二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网友:
   笔尖融化是电压偏高了,点焊4V就够了,估计2-3圈就够了.

网友:
哈哈和我第一次做点焊机差不多,也是用电焊机做,后边发现太沉,电流也不满意,最后找个ei铁芯重新做了,这次很满意,笔尖电流9 k多,做好吃灰

网友C:
从点焊针头部形状来看,应该是时间过长了。
另外交流弧焊机变压器也是高漏磁变压器,加绕的粗线圈绕在初级外和次级外的电流大小应该有较大的差别。若嫌点焊电流小可以改绕在初级线包外试试,但要注意绝缘!!!

楼主:
试机时侯没调好。把笔直接焊上了调好了就不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点焊针头部形状来看,应该是时间过长了。
另外交流弧焊机变压器也是高漏磁变压器,加绕的粗线圈绕在初级 ...

对,是时间长了,电流也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米线,这是转了几圈?

120平国标线,绕了4圈半,电压5.5v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点焊针头部形状来看,应该是时间过长了。
另外交流弧焊机变压器也是高漏磁变压器,加绕的粗线圈绕在初级 ...

这种焊机不是漏磁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