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一个人体感应长条灯

楼主(2024-11-21):
图片丢了一部分,只剩下这几张了,抖音红包买的

大概40cm,有四档,人来灯亮,光线暗人来灯亮,常亮强,常亮暗

玻纤板的,电池很小,本来想换个电池的,可惜没有这么小尺寸的

外壳是一体的,上下两部分还印了不同的颜色,开始的时候拆不开,差点暴力了

网友:
不错不错,能用就好

网友:
充满能用1周不

网友A:
小电池也太不协调了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电池也太不协调了哈哈哈

厂商:用大电池不贵么?

二○二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网友:
衣柜用用还行

网友:
还是感应的灯,灯珠还挺多的

网友:
内部空间够大,愿意的话可以整几个这种小电池并联供电。

网友:
第一次见这种长的感应灯

网友:
有点山寨易来的味道了,升级下电池改下主控还能调光

网友:
人体感应长条灯

楼主:
差不多,我放在门口,每天都用几次

网友B:
这长条感应灯我买过不少,自带的电池都是垃圾,买回来直接扔,实测100ma都没得,而且没保护板,必须自己改电池,改装电池厚度要小于10mm,宽度小于20mm,某宝有标称500ma的全新电池¥1.50 不包邮,我买了50个一一测容实际容量有300+,就是图片看到的那个电池。
10mc的灯能塞一个电池,实测最高亮度0.055A。
20cm的版本能塞两个,实测最高亮度0.088A。
50cm的版本用延长线可以塞4个,实测0.15A+。
改过电池以后最大亮度一般都能触发接近1000次,每次延迟30秒。
这种灯充电口和按钮一定要点一点热熔胶,焊锡非常少,不点胶时间久了一定虚焊。
这灯全系充电电流0.33A+,有低压3.0V保护,可以调亮度。
自己有电池的,买来加电池还是很划算的,粘在防盗门下面,晚上回家照亮换鞋什么的还是很方便的。
我改装了不少,灯也很便宜10cm和20cm版本都是3块多,10cm是最受欢迎的,体积小,电池一两块钱,总成本5块钱一个,见人就送,亲戚朋友都觉得好用,防盗门放一个,厕所过道放一个,有金属的地方都能吸。

网友:
14楼的还不错

网友:
还是比较简单的,能用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长条感应灯我买过不少,自带的电池都是垃圾,买回来直接扔,实测100ma都没得,而且没保护板,必须自己改 ...

是的,同款,手里没有这个型号的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