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哪位大佬知道这接口的定义

楼主(2024-11-21):
哪位大佬知道这老显卡上都有这个24针的接口。。是怎么用的。。谢谢

网友A:
是不是游戏手柄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游戏手柄接口?

大哥。。。

网友:
真的,在很古老的显卡上面,是有游戏设备接口,那么这个24pin接口是干啥用的?

网友B:
好古老的  显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古老的  显卡

对。老卡才有的口。我看了好多都有。。。

网友:
我记得我的第一台台式机显卡好像是这个样子的。如果没记错的话,是个64M的显卡。当时用它玩暗黑,一晃20多年过去了

网友:
在很古老的pci或AGP显卡上面都有这个接口, 好像说明书上也没做说明

网友C:
会不会是兼容更早的CGA、EGA显示接口?

网友D:
PCIE和PCI有什么区别!_哔哩哔哩_bilibili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 ... 6b33fc4da40d73a2edc

网友:
看说明书...

二○二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网友:
26针/34针特性连接器:是显示卡与视频设备交换数据的通道,通常是34针,这里是26针的。用于连接MPEG硬解压卡作为信息传送的通道。适用于WDT 2816,WDT 2016。
我记得就是双显卡交火用的

网友:
下面两个AGP?上面PCI?

没用了吧。

网友:
两张卡都有,但都没有研究过这接口是什么~

网友:
看着也不是什么交火或者SLI的接口啊,这像是个老设备,是不是那种类似串口的东西

网友E:
引用 网友D:
PCIE和PCI有什么区别!_哔哩哔哩_bilibili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 ... 6b33fc4da40d73a2edc

楼主这个是agp显卡,跟你的两码事。那个扩展接口,在vcd时代有硬解压卡配套,太贵,只见过没用过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楼主这个是agp显卡,跟你的两码事。那个扩展接口,在vcd时代有硬解压卡配套,太贵,只见过没用过 ...

agp显卡插槽,是特别老旧的主板才有的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agp显卡插槽,是特别老旧的主板才有的吗?

2000年前后出来的主板标配

网友:
引用 网友E:
2000年前后出来的主板标配

686还是810主板?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会不会是兼容更早的CGA、EGA显示接口?

这是接屏用的。可是不知怎么用。没有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