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米家智能光感夜灯MJYD05YL拆解

楼主(2024-11-21):
最近家里小孩子哄睡时用的一款第三方接入米家的插电小夜灯突然不通电,不亮了(应该是山晶特控的情景夜灯mesh版),用了半年左右,一直插在插座上,处于常通电状态,可能因此寿命到头了吧,所以想着还是需要一款可以接入米家,灯光不是很亮,可以米家控制开关的小夜灯,选来选去最后还是在闲鱼找到了多年前米家插电小夜灯的智能款,也就是米家智能光感夜灯(MJYD05YL)这东西已经停产多年,也只有闲鱼能捡二手的,看到一家写了全新,然后下单等了3天到了,收到测试接入米家成功后,买之前已经网上找了拆机图,没找到,所以我也就立马就拆了,好奇内部结构和插电小夜灯哪里不同,下面直接上拆机图,结构基本和普通款一致,卡扣很紧密,基本没法无损拆解,我上了铁锤,没有橡胶锤,只能大力出奇迹

网友:
娇小玲珑,方便。

网友A:
光敏电阻控制开关灯,天黑自已开,不用了还得人工关灯。

网友:
米家数码产品做工看着不错,没上个正面图片?

网友:
小米杂货铺,啥玩意都有

网友:
以前买过别的牌子,有光感和红外感应,有次测了下功耗,不亮的时候比亮的时候功率还稍微大一点点,干脆就接了个3瓦的长明灯了事

网友:
灯其实易来也不错的

网友B:
阻容降压,不太稳定啊!

但也有优点,电路简单,待机省电点吧

网友:
米家的小电器做工看着不 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阻容降压,不太稳定啊!

但也有优点,电路简单,待机省电点吧 ...

家人买过荣耀商城买过感应灯,阳光照明代工,空载和负载都是1瓦,也是阻容,而别的厂家除了没智能联网,线性方案空载都比阻容低。

网友:
这个不便宜吧

网友:
米家智能光感夜灯

网友:
做工不错。拆机辛苦,加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光敏电阻控制开关灯,天黑自已开,不用了还得人工关灯。

这个智能版可以米家上开关

楼主:
补一张正面图

网友:
作为光感灯,做工还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