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 这样子的数据线有人拆过吗,能不能完美拆开两头金属头

楼主(2024-11-21):
这样子的数据线有人拆过吗,能不能完美拆开两头金属头

网友:
你咋想得那么美呢,眼睛看一下就知道没法拆了...

二○二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网友:
没拆过,估计是铆死的,不过肯定可以弄开然后其他东西重新固定。

网友:
胶粘的,加热后直接拽

网友:
一侧可以螺钉拆,另外一侧估计是卡上的了,不好拆

网友:
四楼方法是对的,两头灌胶的没用螺丝

网友:
壳子大约是塑料的

网友:
螺丝拆下来就是啦

网友:
我有一根,那螺丝是假的,就是个样子,实际上是一体的

网友:
应该不是螺丝,简单胶粘的,用螺丝人工太贵了

网友:
拆过打火机烧几十秒然后硬拔,这种线没必要修里面很垃圾就是胶皮厚线芯不粗壮

网友:
有一根,大头那头壳与芯脱开了,用502粘过,要想无损拆出头子,不太容易。块把钱的东东用着还行,在偶手机上可以实现快充功能,仍在用。。。

网友:
线皮是软硅胶的吧。

网友:
可以拆的,仔细看边缘处缝隙

网友:
假的,塑料的

网友:
皮厚 线细没搞头

网友:
自己做喜欢用哥俩好灌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