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DIY无线网桥

楼主(2024-11-21):
受人之托,必当终人之事。
朋友托我搞一对远距离网桥,一直没有时间搞。最近闲下来了,赶紧搞完了事。

实现要实现远距离,必须功率够大,频率够低。那么直接锁定2.4G频段,带FEM的板子。
小黄鱼上淘到插POE烧坏的某康电梯网桥板,下手来玩玩。
收到看了下,是电源芯片烧了。 换一个就OK了。  随便测试了下真是功率,可以到22DB。欧克啦

某康这货真奇怪。写支持POE,但是里面没有POE电路,直接网线接二极管到电源供电。  随便一个24v/48v的POE,必烧。

1,开整。

2,购买的新外壳,带天线。不错

3,装上一颗螺丝固定,剩下背面双面胶。

4,焊上天线,飞上网线。还是那么回事。。。。

5,整机测试,效果杠杠的。

6,完结

现在都去玩发视频了,坛子人气不旺了呀。

网友:
10公里没问题吧

网友:
天线做工不错啊

网友:
大雨天衰减的还能联吗?

网友:
POE模块要成本,所以搞这种非标的...

二○二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网友:
没测试一下速度?
楼上说10公里,荒郊野外倒是有点可能。

网友:
这个能多远?信号咋样?

网友A:
以前蹭网流行时这东西很热门,我家里现在还有UBNT正版的两对

网友:
我家用无线做桥接,也算网桥了...

楼主:
用来连接监控的。目前2公里没有问题

网友:
天线形状奇怪

楼主实测能连多远?

网友:
用个八木天线估计效果好的多

网友:
定向天线传得远

网友:
这传输距离多远

网友B:
原来的天线不行么

网友:
当年玩ubnt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来的天线不行么

同问,原来电梯网桥配什么天线?
你又重新购买的天线,如何保证与电路匹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蹭网流行时这东西很热门,我家里现在还有UBNT正版的两对

UBNT的AirMAX系列吧?

网友:
为什么换天线?原来的天线DB低吗?

网友:
2公里无遮挡,在我们小农村有点难,除非半山腰

我家用的网桥还不到500米,以前用着延迟低很平稳,现在不行了。白天还好,到了晚高峰有时到10ms+  以上了。
2.3-2.6 就没几个干净的频点。

要命的是会无法重连,只好在两端 写个脚本,每小时检测网络不正常则重启wif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