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睿易网桥_RG-EST302,附备份固件

楼主(2024-11-21):
拆解如下图,已经恢复默认配置,高通QCA9531,登录ip:10.10.10.10

固件已经备份:

网友A:
我还有一个这玩意,2.4G的,没啥用了

网友B:
这个看到QCA9887,应该是5G的。怎么只看到一条天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还有一个这玩意,2.4G的,没啥用了

我这个是5.8G的

网友:
还挺复杂的。什么年代的,外壳都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看到QCA9887,应该是5G的。怎么只看到一条天线?

确实是只有一条天线

网友:
锐捷东西都不便宜吧

网友:
锐捷的东西,做工还是可以的。当然价格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