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三无太阳能投光灯

楼主(2024-11-21):
即不防水,也不耐摔。塑料材质一般,玻璃面板缝隙没做防水,后期需要自己打胶密封。

C充电口,还可以

拆开全貌

板子芯片都打磨了

电池应该虚标,三个应该有1200毫安

这种灯正常卖20多,这批货有问题的所以卖13,来的时候包装都没有。它的问题是太阳能板正负极接反,太阳能板子是玻璃板功率1瓦左右。

充放电5瓦,白灯功率大概七瓦,亮度可以。
这个灯可提可挂使用方便,也就值这个价吧

网友:
它总共有多少个灯珠?

网友:
我记得原来都是封装成一大颗的...

二○二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网友:
即不防水,也不耐摔。,这完全背道而驰啊。

网友:
带上摆夜市。

网友:
做好防水的话还不错,电池换一下,还行。

网友A:
这种就不是放在外面用的啊,这种是露营,放在外面短暂使用的,不是一直在外面淋雨的,这种电池单个是有1200mAh的,但是,这电池是比较差的那种,也能用,等容量彻底不行了,再换也可以

网友:
看着不错,三色的。愿意的话可以测一下自放电,这电池看着不是很耐用。

网友B:
看板子是白天充电晚上常亮的。

网友:
灯珠好多 电池能供应上不

网友:
电池不耐用

网友:
灯珠好多啊,不知道功率多少,这么多灯珠这些18650电池怕也坚持不了多久吧

网友:
看起来还不错

网友:
还不错,电池换一下

网友:
太阳能灯价格不 贵,看着不 错

网友:
看结构是户外临时用的,长期用的没充电宝接口。可以改松下3400等大容量锂电芯,增加并联电池。

网友:
应该换上个玻璃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就不是放在外面用的啊,这种是露营,放在外面短暂使用的,不是一直在外面淋雨的,这种电池单个是有1200 ...

原来如此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板子是白天充电晚上常亮的。

太阳能跟灯是隔离的,电池有电就能开灯,而且只能手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