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维修Godox SL200Ⅱ LED摄影补光灯

楼主(2024-11-21):
直播用的摄影补光灯炸了,今天上班没事干给它整整。拆开保险丝应该炸黑了,肯定里面有短路才炸的这么厉害。拆开测试一番发现主功率MOS管已经击穿了,LED电源上找个差不多参数的换上去,测试没有短路。装好串灯泡插电可以正常开机了问题应该算是解决了。

网友:
此灯价钱不便宜。

网友:
看着做工很扎实

网友:
控制和电源部分都挺复杂的

网友A:
有个同款灯,想请教下mos管怎么发现击穿的?怎么测?

网友:
摄影棚比较常用,能够检测出来就好更换维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个同款灯,想请教下mos管怎么发现击穿的?怎么测?

用万用表测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