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博斯顿K999卡拉OK机面板显示屏再利用终结篇

楼主(2024-11-21):
经过一个多星期的折腾,最终把新版黑胶唱片放大器组装完成!
网上查了相关电路图,初步方案是找现成的变压器改造。正好手头上有一个两绕组的的变压器,个头大概有五、六十瓦,一组六伏,一组七十伏,可以把七十伏拆解成几组不同的电压绕组。说干就干,拆那改造。原本以为高压绕组在外面,结果意外的是低压六伏绕组在最外面,这也好,方便计算匝数比!
一顿骚操作,斜E硅钢片全部拆除!

高、低压绕组线圈

重新按照匝数比绕线

接好所有绕组引线

把硅钢片插回去,在插片的时候发现一个窍门,插最后几片的时候,先把最靠线框的插好,然后在最外面和插好的中间插剩下的,这样就保护了线框,避免在插硅钢片的时候把线框扎穿。一切准备就绪,最后发现铁芯上面的残漆没有清理,固定铁芯的铁框装不上去,瞎忙活!

没办法,只能在矿坛和小黄鱼蹲守等待合适的变压器!皇天不负有心人,终于在闲鱼等到合适的变压器出现,果断下手!组装过程发现原功放三个声道只要输入信号,功率管马上自激发热,搞了几天没查出是哪里出问题,干脆把三个声道的功率管全拆那,只保留显示面板的USB、蓝牙两块小板和黑胶唱片放大板输出并在一起。使用过程中发现蓝牙的声音比较小,黑胶唱片和USB的声音正常,暂时先用着!

网友:
这变压器小时候可喜欢玩了,用一节干电池断续的接通次级,这样初级就会有脉动高压,然后使坏电小伙伴。然后小伙伴不知道要断续接通,他是直接接上当然电不到我,那时候,不知道原理,不懂啥初级次级,就觉得好玩,也拆过好几个变压器,就为了弄清楚里面有什么,咋变压的,拆开后,复位时有些硅钢片塞不进去,然后也能用,就是有响声。
还是现在好,小孩子想要知道啥,就可以自己搜,或者问智能设备。我当年都不知道要找哪种书才能学到这种知识,直到上初中时才知道被电的原理,原来大家的概念是变压器是高压变低压的,所以大家都不信会被电,有好几个大人自己送上门让我电过。

网友:
整这个有些费功夫

网友:
硅钢片上有漆 没处理

网友:
不知道这算不算掉链子了

网友:
到底还是用了现成的变压器

网友:
到底还是用了现成的变压器啊

网友A:
换成环牛了!做工精细!

网友:
装上变压器先用着,不影响听音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成环牛了!做工精细!

换环牛主要是想着以后改绕组的话不用拆硅钢片!

网友B:
整这些东西比较费工夫,整完后挺开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整这些东西比较费工夫,整完后挺开心的。

整好也是偶尔听听,物尽其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整好也是偶尔听听,物尽其用

就是整多了,有些占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