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EPW2和3000-12A铂金电源 2000W服务器电源数控套件改装方法

楼主(2024-11-21):
华为EPW2000-12A铂金电源 2000W服务器电源数控套件改装方法,华为EPW2000-12A和华为EPW3000-12A改法是一样的

电压可调范围8-15V,电流10-162A电压电流均可调
电压可调范围8-15V,电流10-243A电压电流均可调
(有说单独给风扇供电可以调更低的,未验证,有兴趣的可以去验证一下)

要实惠就只调压用1个电位器+拆换电阻就可以搞定,可以加装电压电流显示表,也可以不加装,数控套件改装套件自带表头库仑计功能,成本比较高不推荐

改装思路:

1、去除高低压保护

2、调压点位改装

3、调流点位改装

4、加装电压电流功率显示表或者库仑计显示屏

5、可以选择使用调压调流小板改装或者数控套件改装

6、根据需要安装合适的输出接口比如安德森接口铜鼻子等

7、带载老化测试通过则成功若失败请找原因

8、尽量不要超以免炸鸡,也有改装套件可以配合使用,素材来源广泛,如有雷同纯属学习

9、功能库仑计功能,电压、电流、功率、时间、容量显示,充电支持设置充满自停功能,可以设置停充输出时间和停充电流

网友:
电压可调范围太小了,适用性不高

网友:
电压可调范围小了些,再大一点实用些。

网友:
至少能充电瓶了,好!

网友:
这真是把电源琢磨透了

网友:
电压可调范围再大些就更好了

网友:
适合小范围的精确调整  大幅度另寻发发

网友:
支持一下。问一下楼主,电压低于7.5V,风扇单独供电不可以吗?

网友:
12v的电源,不能呢

网友(2024-12-21):
不敢动手,怕砰地一声,火光四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