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DCN DCWL-7942AP(R4)路由顺便提取固件

楼主(2024-11-21):
拆了一个广告路由器,顺便提取下固件,AR9344+AR8035组合,网口是千兆的。已经恢复默认配置。

网友:
感谢分享,板子挺大,散热不愁

网友A:
就2个网口,还有2颗RAM

网友B:
左下角一大片空焊盘做什么用的?

网友:
谢谢分享,看着做工不差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左下角一大片空焊盘做什么用的?

看着应该是AR9382.....。被“选配”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左下角一大片空焊盘做什么用的?

外挂5G模块啊,很多路由都是这样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外挂5G模块啊,很多路由都是这样做的

9344本身可以发射5GWiFi

网友:
这个phy有点多余,9344本身集成百兆?交换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着应该是AR9382.....。被“选配”了

谢谢,又涨知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外挂5G模块啊,很多路由都是这样做的

谢谢告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2个网口,还有2颗RAM

广告路由,带机量通常不会小,所以运存大一点还是有好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