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小山拆解:翻出放大镜一枚,顺便拍几个杰里芯片蓝牙耳机主板

楼主(2024-11-21):
如题,翻抽屉里库存的杂物,在一个小盒子里待着一枚个头小巧的放大镜还有几根MICRO USB的充电线。

拿来观摩一番,挺沉,正好也有准备拆一些东西,拿来拍一拍——

把Y32PRO拆了,看看芯片与主板元件,跟仿水果的i12以及另外一个不知道型号的单边耳机都是JL的主控,拆到主板、电池、耳机单元及外壳(含调音网)就差不多了。

对比也看看,手机变焦1X、1.5X、2X、2.5X与3X时候的图形大小,倒也是挺好玩的,成像还行,不过与水果手机配合时,某些距离情况下,似乎辅助对焦会漂移,然后手动修正修正。

拍照与码字都不容易,各位大咖们给点打赏与鼓励,哈哈

网友:
一点也不简单。

网友:
效果不太理想,不如手机的微距镜头

网友:
看效果感觉放大镜的倍数一般。

网友:
没有太大的放大倍数,效果一般般有。

网友:
放大镜应该还有个坐

网友:
拍的还可以,不错

网友:
感谢兄台分享。不说别的,拍的图够多,细节够多,很有参考价值

网友A:
个头小的放大镜不好用,看个芯片还行,稍大的东西看着不完整,镜片直径至少5cm以上才好用

网友B:
为什么直径小的放大镜倍率更高,还便宜呢?

网友:
这种电池还容易换

网友:
感觉放大镜的倍数一般。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个头小的放大镜不好用,看个芯片还行,稍大的东西看着不完整,镜片直径至少5cm以上才好用 ...

镜片越大倍倍数越小,高倍率的镜片直径不可能做的太大。楼主这个可能在5-10倍之间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直径小的放大镜倍率更高,还便宜呢?

镜头倍率越大曲面越大

网友:
这种图文似乎有浪费资源的嫌疑

网友C:
只能说一句支持折腾了

目前坛子里效果好的微距都是拿成品显微镜头折腾的拍照,包括体视显微镜和电子显微镜头

网友:
放大及拍摄效果一般般,比没有的强!

网友:
不入耳的耳机不伤耳朵些,但也就是听个响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能说一句支持折腾了

目前坛子里效果好的微距都是拿成品显微镜头折腾的拍照,包括体视显微镜和电子显微镜 ...

多谢大佬支持,的确只是折腾,平时一般的拆修也用不上太专业的微距设备,虽然以前自己也有单反+专业镜头,但是准备拍摄环境与数据的转移又是漫长的过程,现在手机直接出片都够大部分场合了

网友:
这种耳机太小了,电池就豆子大,寿命一般不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