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shiba] 新人求助,东芝TR200,如何开卡。

楼主(2024-11-21):
各位大佬,有懂得帮帮忙!!!

网友:
选自动容量看看

楼主:
也不行显示的Fail

网友A:
容量改自动 然后闪存那里auto一下 保存

楼主:
一直报错 不知道哪里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容量改自动 然后闪存那里auto一下 保存

要么就是这种错误

网友B:
貌似是这个2.85版里没有你需要的固件啊,应该是要这个才对
;Toshiba   BiCS2/BiCS3
ED3_TSB3D_61_MP_Firmware = SBFC61.2.BIN
ED3_TSB3D_61_RDT_Firmware = SBSC6A.1.BIN

楼主:
引用 网友B:
貌似是这个2.85版里没有你需要的固件啊,应该是要这个才对
;Toshiba   BiCS2/BiCS3
ED3_TSB3D_61_MP_Firmwa ...

是软件版本不行还是 我买的转接盒子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软件版本不行还是 我买的转接盒子不行

软件版本也不对,2.85我下载看了,根本没有 SBFC61.2.BIN 这个固件文件。

楼主:
好的 重新买个

网友C:
买jms578桥刷固件关闭uasp或者弄jm20337临时开卡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jms578桥刷固件关闭uasp或者弄jm20337临时开卡

买的jms578

网友D:
在参数设置里看有没有这个颗粒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参数设置里看有没有这个颗粒

应该是盒子问题 重新买一个再试试

网友:
期待下文结果

楼主:
已经好了 重新买的线 网上10块钱找人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