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21v锂电池充放电问题

楼主(2024-11-21):
前天用21700组个电池组(另一贴子里),充到变灯后,用做的电子负载放电,4A放电,容易6.7A,一个电芯大概3300右。
疑问:测试电池容量应该用多大电流放电?放电电流越大容量测得越小,反之越大。
用买的3A充电器充电,功率计60w,但测得输出却是2.56A,20多伏后,电流变小,到变灯持续时间太长。电动车充电,电流不会变这么小,而且均衡时,红绿来回变灯,这个却没发现这样,板子上确实是有均衡电路,只能再找个充电器试试了。

网友A:
但测得输出却是2.56A,20多伏后,电流变小,到变灯持续时间太长。

网友:
放电电流越大 电池发热增加 电池自身消耗的能量也变大 所以测得容量变小了

网友:
拆出来看BMS方案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B:
锂电池的标称容量是0.1C放电测出来的,也就是10小时放完

至于充电电流,和你的充电器输出能力有关,有的充电器输出能力很强,有的就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但测得输出却是2.56A,20多伏后,电流变小,到变灯持续时间太长。

最后阶段,小电流充电时间太长,总感觉不太对。电动车铁锂充电就不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锂电池的标称容量是0.1C放电测出来的,也就是10小时放完

至于充电电流,和你的充电器输出能力有关,有的充 ...

我这个标称是4A,2并8A,用0.8A电流放电吗?下次试试。
去年买的这个品牌参数都一样,外壳改版了,价便宜,重量轻了,去年外壳螺丝拧的,今年是超声波焊死的。以前买过一个贵的,质量挺好,可惜没卖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锂电池的标称容量是0.1C放电测出来的,也就是10小时放完

至于充电电流,和你的充电器输出能力有关,有的充 ...

又试了一下0.8A放电,容量多一些。充电器那个问题,插头是5.5x2.5,充电插座是2.1的,估计是接触不好。谢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后阶段,小电流充电时间太长,总感觉不太对。电动车铁锂充电就不这样。 ...

这个看可能要看充电器的性能。

如果使用有恒流功能的充电器,则充电器的空载输出电压肯定会高于21V,充电器利用恒流充电功能给电池充电。当电池的电压达到规定的数值时,就切断电源停止充电,这样的充电末期电流不会显著下降。如果有所下降,则下降的多少取决于空载电压的高低决定。比规定值高得不多的,电流下降就比较明显。

如果你的充电器后期有恒压功能,则由恒流充电转换为恒压充电后,充电电流也是比较小的,充电时间会延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