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关于闪存VCCQ电压选择的问题

楼主(2024-11-21):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有的闪存VCCQ电压是3.3V/1.8V的,是不是说闪存可以工作在两个电压下都正常呢?那么在设置电压跳线时,我们最佳的选择是3.3V还是1.8V呢?

网友:
我觉得应该要看一下DATASHEET...

二○二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网友:
需要看芯片的数据表,不能想当然。

网友:
具体看颗粒,有的双电压都完美,有的1.8效果比3.3好,也有的完全不能3.3或者1.8

网友:
我就记住一个规则,2D的全部上3.3V,3D的全部上1.8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