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把垃圾改成市面上堆料最强的显卡风扇

楼主(2024-11-22):
最近和显卡杠上了,这垃圾显卡的风扇不转了,导致过热

换了一个三极管,输出正常了,但是转得超慢,有时甚至需要人肉启动

风扇可以快拆

扇叶也是快拆的,测了一下驱动好的,润滑不多但是不卡,估计是电容挂了。电容是焊接在主板上的,这种无刷的板子拆下来线圈就废了

不拆板子干电容只有使用暴力了

拆下测果然两只旧电容损耗巨大,拿出我珍藏已久的靓货,就是不知道会不会炸,哈哈

欣赏一下酱油贵过鸡

用精神注入棒注入精神:贵到起飞的全合成高速脂

竟然没炸,测试功率恢复正常

市面上应该没有比这还强的风扇了吧

网友A:
这个显卡如果我没猜错的话,拔掉显卡能提升电脑性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显卡如果我没猜错的话,拔掉显卡能提升电脑性能吧

有你这么打击人的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显卡如果我没猜错的话,拔掉显卡能提升电脑性能吧

那也要看是装的什么CPU啊!

网友:
老机器使用没毛病

网友C:
润滑脂 加的太多了

五分之一 足够

楼主:
引用 网友C:
润滑脂 加的太多了

五分之一 足够

暴发户没见过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显卡如果我没猜错的话,拔掉显卡能提升电脑性能吧

有显卡显高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显卡如果我没猜错的话,拔掉显卡能提升电脑性能吧

拔掉了就没B格了...

二○二四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网友:
修好了就是技术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也要看是装的什么CPU啊!

我办公电脑是公司的,独立显卡1030
cpu是7500,然后显卡坏了,我寻思这完犊子了,集成显卡凑合用一下吧
用鲁大师一测,好家伙,集成显卡跑分7w,独立显卡跑分3w5

好一个拔掉显卡提升电脑性能

网友:
有些板子没有集成显卡,只能独立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显卡如果我没猜错的话,拔掉显卡能提升电脑性能吧

话是不错,细分析有些U没有集显还就得插个亮机卡。。。。

网友:
修好能用就行呀!!!

网友:
是9500GT的显卡?

网友:
这显卡还有修的必要吗?

网友(2025-02-14):
还是要感谢楼主分享维修过程。

网友:
折腾,浪费时间。

网友D:
请问一下LZ,拆这个风扇时,叶片是暴力撬开的吗?之前试过不敢用力,怕弄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一下LZ,拆这个风扇时,叶片是暴力撬开的吗?之前试过不敢用力,怕弄坏了。 ...

这个是快拆的扇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