貌似二极管 4-2 是什么?

楼主(2024-11-21):
请教各位,
有一貌似玻璃封装的二极管,标识4-2 -下面还有个T。
线路板上标的是D,应该是二极管。
现在呈击穿短路状态。
3842的3脚接到7脚的。(搞不懂什么意思)

网友:
大概率是4148

网友A:
也有可能是稳压二级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有可能是稳压二级管

稳压应该接到地吧,这是接在3 7脚的,可能是起到保护作用

网友:
多找几个3842电路图看看

网友B:
3P电流反馈,7P电源,线路板发上来瞧瞧。

楼主:
引用 网友B:
3P电流反馈,7P电源,线路板发上来瞧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看了不少3842的图,都没有D7。

3P电压不会比7P高,D7等于没有?

网友D:
稳压二极管,3842第7脚电压高于一定值时候,该稳压二极管导通拉高3脚电位,关闭6脚输出。个人理解。楼上继续。

网友E:
UC3842的3脚和7脚间接的二极管具有重要的功能:1、它通过整流作用,将副边绕组的高频电压转换为直流电压,为UC3842集成电路提供稳定的电源。另2、该二极管还参与了设备的保护机制,确保在异常情况下能够及时响应,维持系统的稳定性。具体来说,二极管与3脚共同工作,通过监测和控制电流,实现了对PWM(脉宽调制)信号宽度的动态调整,从而精确调控输出电压。当检测到过载或其他潜在危险时,二极管能够迅速采取措施,防止损害的发生。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了不少3842的图,都没有D7。

3P电压不会比7P高,D7等于没有?

我也没找到,感觉挺新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稳压二极管,3842第7脚电压高于一定值时候,该稳压二极管导通拉高3脚电位,关闭6脚输出。个人理解。楼上继 ...

感谢您的观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UC3842的3脚和7脚间接的二极管具有重要的功能:1、它通过整流作用,将副边绕组的高频电压转换为直流电压, ...

不太理解您说的内容。整流应该是变压器到7脚啊,这是3脚到7脚的。至于保护又如何实现呢?

网友E:
UC3842芯片的3脚主要用于电流检测和PWM脉宽调制,而7脚则提供工作电源。二者之间接的二极管主要起到整流和保护作用,确保芯片的正常运行和电路的稳定性。

楼主:
引用 网友E:
UC3842芯片的3脚主要用于电流检测和PWM脉宽调制,而7脚则提供工作电源。二者之间接的二极管主要起到整流和 ...

应该选用什么型号呢?

网友:
应该是个稳压二极管,16或18伏的,18伏可能性更大。7脚电压经稳压二极管接入3脚,一般的电路3脚到地之间有2个电阻,一个1k左右另一个就是检流电阻零点几欧的。7脚超过二极管稳压值,二极管导通反馈到三脚,芯片关断。
以前我有一个充电器大概也是这位置有个二极管击穿了,炸机的,当时拆开换了个芯片可调电源供电还是没输出丢一边了,充电器多加上这板子铜箔也烧坏了,整流二极管,保险都烧了,懒得弄。

网友:
用1N4148就可以了。

网友:
可能是18v的稳压管

网友:
刚好前一段时间修了一个72V/20A的电瓶车充电器,电路图上正好有一个这个二极管,是一个24V的稳压二极管,希望你用得上。

网友:
找到这个电路图了。72V/20A充电器电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