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进水损坏的三无LED顶灯

楼主(2024-11-21):
进水,生锈

拆开,铝基板,12个灯珠

严重腐蚀

板上的型号。

谢谢欣赏。

网友A:
这是长期泡在水里的吗?

网友:
真的毫无价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长期泡在水里的吗?

是的,水从电源线外渗入,灯内藏水,泡。

网友:
锈蚀的有些厉害

网友:
看灯珠已经有黑点了。

网友:
铝基板,做工还是算厚道的

网友:
腐蚀挺严重的。

网友:
一看就知道泡水时间不短了

网友:
这是长期泡在水里吧。不会是池中景观灯吧。

网友:
大部分LED都已经老化了。没什么拯救价值。

网友:
这是泡水里了吗?似乎已经归西了

网友:
这个防水不行啊,就怕漏电了要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水从电源线外渗入,灯内藏水,泡。

给别人修理的时候,这种情况遇到过多次,农村用锅那种电视,水从馈线渗入流到机顶盒导致炸鸡,网线进水烧路由器等。。。

网友:
这惨了,没法修了

网友:
这是从沉船上拆下来的吗?

网友:
废品了  没价值

网友:
长期泡在水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