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 这个小米手机不支持联通4G流量卡,怎么回事?

楼主(2024-11-21):
插入手机卡,竟然没信号

插卡后,信号为0格

不插卡,卡图标为叉 x

看描述应该支持联通4G才对啊,为何插到手机上,没信号

https://www.mi.com/mi4/params

网友A:
小米4么,应该支持4G,是不是运营商把4G信号关了,换个地方试试
或者设置里面有没有4G开关,把4G开关打开
是不是还要区分移动版,联通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米4么,应该支持4G,是不是运营商把4G信号关了,换个地方试试
或者设置里面有没有4G开关,把4G开关打开
...

你看到了么,咋知道他不是在骗人?

二○二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网友:
水贴王又来了。现在还会删回复了。

网友B:
手机呢?啥都没说明白就说不支持联通?说的啥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米4么,应该支持4G,是不是运营商把4G信号关了,换个地方试试
或者设置里面有没有4G开关,把4G开关打开
...

别认真,这些人就是为了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手机呢?啥都没说明白就说不支持联通?说的啥呢?

灌水而已,随便看见一些图片,文字,就搬过来问十万个为什么

网友C:
开通下手机卡 和 开启手机的volte功能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开通下手机卡 和 开启手机的volte功能试下

手机卡已经开通,放在另一个手机可以正常使用,
不知道为何放在小米4无法正常使用

网友:
小米4是不是太老了,频段缺失

网友:
古董机,亏你还在开机用

网友C:
是不是遇到移动合约机了,被锁定网络了

网友:
小米4是不是太老了扔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遇到移动合约机了,被锁定网络了

sim卡也能锁定网络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sim卡也能锁定网络么?

系统锁的~~

网友:
只怕是移动定制机

网友:
不支持联通4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