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四十光棍小保安月薪三千根本花不完,新玩具之暴风机真刺激

楼主(2024-11-21):
裤裆里有潮气,身上有灰,都可以吹吹挺好,就是得想个办法固定风机,人站风口前面吹。
人活着就是得开箱,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除尘吹灰,这个吹风机好还是上个十几升的小型压缩机好?两种价格相差不大,有对比用过的评价一下 ...

看你要吹扫的面积,一般维修除尘是气泵除尘比较好。这东西体积太大,一般是用来吹树叶吹雪吹水的

网友:
开电脑店的???

二○二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网友A:
一般除尘吹灰,这个吹风机好还是上个十几升的小型压缩机好?两种价格相差不大,有对比用过的评价一下

网友:
不错不错,一房子东西比女人好玩多了

网友:
鸡鸡给你吹掉

网友:
这个给女朋友充气能行?

网友:
我们公司用的是插电的劲老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除尘吹灰,这个吹风机好还是上个十几升的小型压缩机好?两种价格相差不大,有对比用过的评价一下 ...

肯定是空压机好 这个只能吹浮灰  空压机要注意使用 别损伤零件

网友:
光棍吹裤裆小词用的挺文雅。

网友:
真正的工具控啊,景仰大神

网友B:
比较好奇,这两块电池不会相互充电吗?高压的给低压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比较好奇,这两块电池不会相互充电吗?高压的给低压充电

双电池的对一致性要求比较高吧。
比如说两人抬重物…

网友:
肯定比我这个有劲儿多了。

网友:
你这是在自己店里顺便当个小保安吧。

网友:
一房子东西

网友:
不错不错,得多少钱啊?

网友:
楼主买错了,这风机是不能给女朋友充气的。建议买气泵,一机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