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由器LAN口,是不是自己就占用一个ip地址?

楼主(2024-11-21):
比如在192.168.0.1局域网内,路由器的每个LAN口,自己就单独占用一个ip地址吗?比如路由器有4个lan口,一个lan口连接台式机,是不是就占用了5个(4+1)ip地址了?

网友:
随手一搜就知道了,这装得也太假了...

二○二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网友:
没有也可以的。正常W和L各一个。

网友A:
IP地址是IP协议提供的一种统一的地址格式,它为互联网上的每一个网络和每一台主机分配一个逻辑地址,以此来屏蔽物理地址的差异。

楼主:
引用 网友A:
IP地址是IP协议提供的一种统一的地址格式,它为互联网上的每一个网络和每一台主机分配一个逻辑地址,以此来 ...

每个字为都认识,但连成一句话,我却看不懂

网友:
当然不是,端口只是提供你接入功能的,IP是提供交换业务的,不是一个概念

网友:
当然得有IP,否则没有IP,你如何访问路由器?

网友:
是也不是
ip地址和Lan口不是对应的。

网友:
应该是吧,有的是自动分配的,有的是手工配置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每个字为都认识,但连成一句话,我却看不懂

lan和wan都是网络他们只占一个ip,接入的主机或者网络也分配一个ip

网友:
你说得路由器的lan口指的是物理端口, 这几个物理端口并不占iP地址,只是连接到一个真实或虚拟网卡上面(CPU交换机), 下挂在这个物理端口上的设备网卡可以通过DHCP获取动态IP(如果配置了DHCP的话)。 路由器的LAN区域中,一般会配置一个bridge(虚拟或真实的桥接网卡), 这个一般会配置成LAN网段的第一个地址(如192.168.1.x网段,一般就是192.168.1.1),路由器的DHCP等各种对内服务一般会在这个网卡IP上侦听。 至于WAN,可以理解为另外一个虚拟或者真实的网卡,插在CPU上,连接上级(如光猫或者上级路由器),它获得的IP一般是上级路由IP,和你的内网IP一般没有关系。 路由器会根据路由规则和防火墙规则等在不同网段(内,外网)转发数据。

网友:
这个网段254个IP你担心啥?你有这么多设备?前面的地址也是可以改变的,那IP地址想要多少就有多少

网友:
不一定,路由器具备网络管理功能,它要占用一个地址跟链接终端通讯用,如果没有管理功能那就是交换机模式,交换机不占用地址。

网友:
这个不是这么理解的,使用IP地址的是终端设备而不是路由器的LAN口。